数传的线段短断了,从哪里可以买到啊,跪求!

楼主(2018-03-11):
(图片)

网友:
淘宝搜sh端子线,注意线有1.0mm和1.5mm间距区分,自己根据飞控和数传接口定义改线序。

网友:
接数传一端应该是4pin的,飞控一端是5pin的。

网友:
mx,ph,zh端子线也行,这种线淘宝上命名很乱,只要长得像的先就行

网友:
错了,1.0mm和1.25mm比较常用,应该用1.25mm

网友:
飞控端是6pi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