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翼电机

楼主(2018-03-12):
请问大侠们什么电机和电调比较好啊?我的小多轴飞着飞着突然往一边偏,副翼都修不回来。我觉得是电机和电调是便宜货的缘故。还有其他可能吗?我的控也是便宜货MC6。求大侠指点

网友A:
我觉的在于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的在于飞控

飞控是CC3D,求大侠指教!

网友:
下来检查下电机还能正常工作不,如果电机和电调没有故障的话要重点检查电机与电调连线,电调供电线,还有电调与飞控间信号线是否可靠连接。

还有检查桨有没有松。

修不回来一般是某个电机失去动力或者动力严重下降

楼主:
哦!我懂您意思了。我回去好好看一下。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