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式穿越大法——练习机装机贴

楼主(2018-03-12):
由于某种不可抗力,很无奈的通知大家我的2204迟迟到不了北京了!大家这么想要,我还给不了的情况下,我抱歉的通知您,我的练习机机换了一些部件。手头有啥就做啥呗!我就掏出了我珍藏已久的神器银燕LS2207+四合一电调的组合。
我这真不是在这秀,我是真的2204由于某种原因没来。见谅!见谅!银燕的LS2207属于,超轻系列的电机,这种电机省去了底部的盖子电机就变轻了!说的简单,真正制造起来那叫一个费劲。本来我这套电机是准备搞个超轻穿越,挑战200g以内重量的。谁让2204没来呢!先委屈一下,装个练习机吧!
首先这些东西先来个大合影。给大家看看正脸。给大家说说我的配置:
银燕ls2207kv2400——原计划银燕2204
25a四合一电调——原计划20a分体
SPR F3(标准F3
FOXEER 箭头 mini
FOXEER TM25
FOXEER 宝塔天线
xXx实验机架
除了这些主料,还有一些辅料是很重要的!你要单独买不值得,但是没有你还真安不上
双面胶,厚一点的双面胶,一小段
M2螺丝、螺母,2套就够,固定摄像头
5个纤维六角柱,一头公一头母的。4mm~5mm高度的,固定分电板或者四合一电调的。4个用1个备份。
5个纤维六角柱,两头母的。4mm~5mm高度的,支撑固定飞控板。4个用1个备份。
10m2m3的橡胶圈,上下装,飞控减震用。
5颗纤维螺丝,7~8mm长的。用来固定飞控,这东西不怕长,长了可以用剪刀剪。
纤维扎带若干,具体推荐看我的模型生涯指北。
502胶水,买得力的就行,要不太结实的。原因看我的模型生涯指北。
穿越机海绵脚垫一套四个就够了
电池绑带。要挂背胶的。
AWG14硅胶线红黑各一根,电源线
XT60插头,电源用。
一些很细的导线,最好是硅胶的,连接的信号线或弱电线。
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套材中的配件比如安装机架的,用送的螺丝。固定电机的螺丝也会送。工具啥的就不写了太多,六角、电烙铁,焊锡,焊锡膏啥的!
仔细看看东西不算多,因为采用的四合一的电调,省去了分电板。别的跟我前面的帖子没啥出入。虽然电机和电调换了!但是飞机还是一样装,一样调。要是黄天有眼(北京的知道我为啥说黄天),我的银燕2204最近还能到我再把电机换回来!这样你可以不用看原理PID直接ctrl+c
很多飞友一到装机就头疼,一去飞行就碰上线路故障!有的明明配置都一样,怎么装完实际飞效果就不一样!最可气的是图像系统,东西用的都差不多,为啥我装完就波浪加雪花。人家装完图像就跟看高清相机似的!除了上一篇文章我说的,图像设备买整套FOXEER的设备之外。焊接、和线路走线也有很大讲究。
以前的装机贴主要以晒照片为主,没几张就装好了!大家除了膜拜土豪的设备之外没啥收获。我这次的装机就给大家说细点。很多细节是你装好飞机的关键。我写的尽量细,尽量将提升品质的每个细节都写出来。大家别嫌烦!慢慢看!
第一步布局
东西买回来首先是要考虑布局。烧包们可能来了第一件事就是剪线、焊接赶紧装上飞!你越心急,越出错。你先有个装两周的预期。这样你心就静下来了!有耐心慢慢装。第一步先摆摆位置。先把螺丝尼龙柱先拧上,线摆好,摄像头摆哪,图传摆哪,接收机放哪,先摆上。
都摆好了之后,主要看有没有干扰。你要是按照我的推荐买了大机架,应该谁和谁都碰不上。你装练习机先不要把东西都集中到一起,每个都分开,留一点空间。
天线的位置最值得推敲。无论你是直接伸到尾巴后面还是垂直放在机尾。都要考虑会不会被螺旋桨打到。最好是无论如何都达不到的位置是首选。
接收机位置是跟天线的位置有关的。虽然说你遥控器用的是2.4G信号,图传用的是5.8G信号理论上讲不会干扰到,但是实际上接收机会让图像出现横条,你的高功率图传天线会让接收机收到干扰。600mw功率已经相当强了!接收机才几mw
装机黑科技——天线角度。接收机的天线一般有两根,两根天线最好的布局是:两根天线互相垂直。如果你牛X用接收机加卫星的配置,四根天线最好角度一样,就像不倒钉的样子。这都是理论啦!实际上只要你两根天线不是一个方向,相互平行就行。不仅不能跟另一根天线平行,也最好不要跟图传天线平行。你的穿越机飞的不会太远,一般不会超过1KM。所以不管布天线,都是可以的!你越小心,你的飞机图像就越好,接收距离和抗干扰性能就会越好!接收机天线两根,图传天线一根。三根天线方向相互垂直。
另外,碳纤维是能够阻断信号的,信号无法穿过天纤维。天线离碳纤维越近,阻断的角度也就越大。所以天线应该尽量远离碳纤维结构。
理论讲完了!我看来看看实际情况。首先布置电机,这个没法改,最好确定先拧上。
然后安装飞控和分电(或者四合一电调),一个关系飞行特性,一个是各种大线都包焊接在这块板上。电源线从分电上出来需要先固定一下再接电池,要不炸机电池直接就会拉坏焊盘。焊盘坏了我无所谓,就怕正负极碰一块打火,所以要先找好固定点。
PCB板之间要有距离,除了散热和防止积灰,干扰和震动也是考虑的问题。电调不用减震,飞控的陀螺仪娇贵,减震不好飞机各种抽风,特别是飞控版本越高,刷新率越高越难伺候。你看你用f4就比用f3费劲,原因就在于此。你买夏利和买宾利那伺候程度能一样吗!
第二个难题就是摆放天线。垂直于机身放肯定是最方便的!但是这个架子机身空间有限,想要背电池,天线就不能垂直放或斜着放。飞free背电池合适,桨在中间,电池放上面,这样桨上下的重量差不多,中心离桨比较近适合翻滚。你也可以将电池挂在下面,中心低于桨很多,这样相当于自带自稳。正常姿态飞行比较稳定!
我要是背电池飞,天线最好是从尾巴伸出去,这样就能给飞机背部留下更大的空间,放个电池还能带个相机,把接收机的天线放两侧,互成90°,图传直着伸出去,这样三个天线都是90°了。
摄像头没啥悬念,一定是放在机头的位置。这个要装上调整一下角度试试,看看有没有碰到后面的线。角度小建议往后放点,炸机不会伤到摄像头。摄像头的固定看个人需求,架子上没有安装孔要先打眼,碳纤维打眼方便,咱们要求的精度又不算高。小号一字螺丝刀就能钻透。
所有这些碳纤维打眼、打磨、修改工作,都要在布局阶段搞定。你要是按上电气设备之后再发现哪里不合适再动碳纤维,碳纤维的碎屑就说不定飞哪去。飞到电路板里,搭在哪个芯片的引脚上,你都发现不了。不冒烟也不短路就是哪里不对,动不动就抽风。最后我用牙刷+酒精刷完了问题没了!
后面的图传和接收机位置也有讲究。最合理的配置是将图传放在下面,接受机放在上面。主要是为了散热考虑。再好的图传,只要你功率够大,发热一定不小。你散热片搞再大,都不如放个空气流通好的位置。知道我为啥非得推荐你买带线的图传了吧!放下面桨气流能够吹到图传帮助散热,有线还能把天线从上面伸出去。
好啦!布局我能想到的就这些啦!在焊接前充分的考虑器件摆放问题能够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考虑越细,装机越容易。多摆摆,强迫自己整出三套方案来,你自然就能考虑全面了!

欢迎大家加企鹅群:466419233 装机全是事!说破了就好了!

网友(2020-01-03):
看完你的帖子后 发现自己设计的机架有点沙雕了  竟然有这么多道道  谢谢你 让我的机架 可以优化的更好

网友(2019-02-27):
感觉这机架好漂亮 什么型号

网友(2018-06-24):
好机。很漂亮,感谢分享

网友(2018-12-07):
狂顶!狂顶!狂顶!狂顶!狂顶!

网友(2018-10-21):
刚打开就看见首页就这个帖子,赶紧顶一下

网友A(2018-03-12):
电机线这样编挺好看。不过,是不是重量就上去了

网友:
机架看起来很脆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线这样编挺好看。不过,是不是重量就上去了

不编制重量也差不了多少!我主要是有编制情节

网友B:
接收机能不能收到遥控信号看的是信噪比(这点是通俗所说“干扰”)和接收灵敏度,接收机根本没功率这一说,好歹是给新手写用词的能不能专业点。

网友:
别致的电机线,机机很漂亮!感谢分享

网友:
好文章!!!!!我再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能不能收到遥控信号看的是信噪比(这点是通俗所说“干扰”)和接收灵敏度,接收机根本没功率这一说, ...

对对对!被你发现了!我拿的是DSM卫星来做接收机,是不存在RSSI回传功率这一说的!下次注意!

网友:
电机看着就很6

网友:
布局确实很重要,只要通电就有磁场,没用的线该剪就剪短了,不是很大干扰,以前就是他的明明还不如我的设备好,信号缺比我的干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对对!被你发现了!我拿的是DSM卫星来做接收机,是不存在RSSI回传功率这一说的!下次注意! ...

DSM卫星两根天线其中一根是地线没有芯线,只有一根是芯线接受的。。。你这话已经圆不回去了葛葛

楼主:
引用 网友C:
DSM卫星两根天线其中一根是地线没有芯线,只有一根是芯线接受的。。。你这话已经圆不回去了葛葛 ...

看我下一篇焊接篇就知道啦!

网友D:
碳板接公共地(电源负极)也可以减低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碳板接公共地(电源负极)也可以减低干扰

真的吗?试试看

网友(2018-04-14):
引用 楼主:
对对对!被你发现了!我拿的是DSM卫星来做接收机,是不存在RSSI回传功率这一说的!下次注意! ...

首先,你在帖子里写的原话是:“600mw功率已经相当强了!接收机才几mw”
我第一个回复指出的问题是:“接收机能不能收到遥控信号看的是信噪比(这点是通俗所说“干扰”)和接收灵敏度,接收机根本没功率这一说”
因为接收机是接收无线电信号的,没有往外辐射能量,自然不会有多大功率(mw)的说法。
你回复的是:“我拿的是DSM卫星来做接收机,是不存在RSSI回传功率这一说的!下次注意!”
先再指出你在回复中的错误:rssi传给飞控的是接收机接收到信号的质量,在osd上显示的是xx%,没有量纲,更不会有“功率”这一说,你把“RSSI”和“回传功率”这两个词连在一起就又错了。
而且我指出的问题就根本不是dsm卫星有没有rssi的事。

佩服你发几十个“模型生涯指北”贴的精力和勇气,但看到你帖子里和回复里的漏洞,让我开始怀疑这个指北针是不是指向了南边。

网友(2018-06-06):
这个电机很贵吧

网友:
怎么才能看到附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