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一个霍尔模块,请教一可以替代电位器吗MLX90333

楼主(2018-03-12):
从网上看见了一个这个模块,请问一下这个可以代替电位器放到摇杆里面吗。这是淘宝截图。MLX90333
SOIC8 8脚封装
模拟信号输出
模块尺寸:3*3CM

下图是磁铁在MLX90333上面晃动时,两个通道输出的电压信号
典型应用电路图
这是芯片供应商的资料。

MLX90333向市场引入了第二代的三轴霍尔技术。Melexis吸取其六年多技术支持和成功案例的经验,设计了这款集线性、旋转以及三维传感于一体的非接触式位置传感器。该器件可满足一系列的应用要求(包括安全关键件信号传感要求),提供了性价比更高的单路以及双路冗余解决方案。
MLX90360可提供完全可编程的模拟或者PWM输出,简化了应用研发的周期。此外,MLX90333的优势还体现在:其线性或角度位置传感信号可以直接连接到控制电路;芯片可以通过输出接口直接实现在线编程。

特性和优点
? 绝对旋转角度和线性位置传感器芯片
? 简单可靠的磁路设计
? 三轴霍尔技术
? 可编程的测量范围(角度最高达360度)
? 可编程的线性输出曲线(支持多点编程)
? 模拟输出(与电源成比例)
? 12 位角度分辨率- 10位角度精确度(考虑温度影响)
? 48 位识别码
? 单路– SOIC-8 封装,符合RoHS标准

? 双路(完全冗余)– TSSOP-16封装,符合RoHS标准

制造商零件编号:MLX90333LGO-BCH-000-RE
制造商:Melexis Technologies NV
描述:IC SENSOR INTERFACE PROG 16TSSOP
系列:Triaxis
感应范围:20mT ~ 70mT
类型:线性 - 可编程
电压 - 电源:4.5 V ~ 5.5 V
电流 - 电源:16mA
电流 - 输出(最大值):30mA
输出类型:模拟, PWM
特性:-
工作温度:-40°C ~ 150°C
封装/外壳:16-TSSOP(0.173",4.40mm 宽)
供应商器件封装:*
三轴三维摇杆位置传感器MLX90333LGO-BCH-000-RE其他传感器" title="迈来芯Melexis 三轴三维摇杆位置传感器MLX90333LGO-BCH-000-RE其他传感器" action-data="http%3A%2F%2Fimg009.hc360.cn%2Fm8%2FM0E%2F2C%2FE7%2FwKhQpVcVlDOEVbIXAAAAAMmtmME214.jpg" action-type="show-slide" style="border: 0px; list-style: none;">

三轴三维摇杆位置传感器MLX90333LGO-BCH-000-RE其他传感器" title="迈来芯Melexis 三轴三维摇杆位置传感器MLX90333LGO-BCH-000-RE其他传感器" style="border: 0px; list-style: none;">

三轴三维摇杆位置传感器MLX90333LGO-BCH-000-RE其他传感器" title="迈来芯Melexis 三轴三维摇杆位置传感器MLX90333LGO-BCH-000-RE其他传感器" style="border: 0px; list-style: none;">   三轴三维摇杆位置传感器MLX90333LGO-BCH-000-RE其他传感器" title="迈来芯Melexis 三轴三维摇杆位置传感器MLX90333LGO-BCH-000-RE其他传感器" style="border: 0px; list-style: none;">

三轴三维摇杆位置传感器MLX90333LGO-BCH-000-RE其他传感器" title="迈来芯Melexis 三轴三维摇杆位置传感器MLX90333LGO-BCH-000-RE其他传感器" style="border: 0px; list-style: none;">   三轴三维摇杆位置传感器MLX90333LGO-BCH-000-RE其他传感器" title="迈来芯Melexis 三轴三维摇杆位置传感器MLX90333LGO-BCH-000-RE其他传感器" style="border: 0px; list-style: none;">三轴三维摇杆位置传感器MLX90333LGO-BCH-000-RE其他传感器" title="迈来芯Melexis 三轴三维摇杆位置传感器MLX90333LGO-BCH-000-RE其他传感器" style="border: 0px; list-style: none;">三轴三维摇杆位置传感器MLX90333LGO-BCH-000-RE其他传感器" title="迈来芯Melexis 三轴三维摇杆位置传感器MLX90333LGO-BCH-000-RE其他传感器" style="border: 0px; list-style: none;">三轴三维摇杆位置传感器MLX90333LGO-BCH-000-RE其他传感器" title="迈来芯Melexis 三轴三维摇杆位置传感器MLX90333LGO-BCH-000-RE其他传感器" style="border: 0px; list-style: none;">三轴三维摇杆位置传感器MLX90333LGO-BCH-000-RE其他传感器" title="迈来芯Melexis 三轴三维摇杆位置传感器MLX90333LGO-BCH-000-RE其他传感器" action-data="http%3A%2F%2Fimg009.hc360.cn%2Fm7%2FM0E%2F5F%2F7A%2FwKhQo1cVlFuEDa0PAAAAAGTZ068799.jpg" action-type="show-slide" style="border: 0px; list-style: none;">

网友:
AS5048A磁编码器 PWM/SPI接口 精度14bit 云台电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