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杯自旋

楼主(2018-03-13):
空心杯有时候会在起飞以后会自旋怎么回事,锁不住头,70轴距的函道空心杯

网友:
成品还是自己装的,有时候是什么意思,一般情况下自旋会一直存在,通常是电机正反转错误导致的反扭不对

网友A:
我的有时候也会,不过不严重,偶尔摆下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有时候也会,不过不严重,偶尔摆下头

我的很严重,有时候会转头将近4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