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电池怎么搭配

楼主(2018-03-13):
固定翼电调电池电机怎么搭配啊

网友:
主要看什么飞机,一般常见机型都会有推荐配置,按着来就问题不大,也可在合理范围内调整。

网友:
没具体的参数,说什么都是假的,起码什么机型也得有吧?

网友(2018-04-19):
看翼展,前拉还是后推。前拉浆大,低kv电机,后推浆小,kV要高一些

网友:
看帖,认真的学习了~

网友:
不是电调和电池怎么搭配,是电调和电机螺旋桨怎么搭配,然后再看你多大的飞机,大约需要多大的电机,多大的桨,然后需要多大的电流,多大的电调可以应付,最后根据飞机总体情况看看用多大的电池。电池也是有放电电流参数的,电机和螺旋桨要是大的话,电流肯定高,就需要放电倍率高一些的电池,否则电池电流达不到要求,电池几次就会鼓包,影响寿命和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