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200gt超轻超长续航5寸穿越机

楼主(2018-03-14):
分享一款超长续航5寸机,200轴距,重量轻,续航长,其实去年都已经装好了,一直没来得及和大家分享
上面是官方参数
就买了最新款200gt机架和1806电机,没飞塔用,把以前的组装的et115拆了
原机设计的是两层飞塔,我是没q100图传用了,为了上三层,就开始一番折腾,降低飞塔,加了柱子,完美上了三层
爱折腾,给华科尔rx-sbus接收机换了天线,把富斯接收机换了下来
整机配置
KINGKONG LDARC 200GT机架
KINGKONG F4+OSD飞塔 20A
KINGKONG XT1806 2500KV无刷马达
fxt80镜头
测试视频点击下面连接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QyNjQ2MTU2OA==.html

网友A:
10分钟都飞不到 哪里来的超长续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分钟都飞不到 哪里来的超长续航

你飞多块?飞了几分钟?悬停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飞多块?飞了几分钟?悬停呢?

520g 左右带1300mAh4S电池
3分钟之内 蜂鸣器开始叫没电
这种机器手动悬停没意义又不航拍 还要一直微调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520g 左右带1300mAh4S电池
3分钟之内 蜂鸣器开始叫没电
这种机器手动悬停没意义又不航拍 还要一直微调姿 ...

原来你的是520克的机子,你仔细看一下重量,配置在说

楼主:
华科尔sbus接收机

网友:
这能挂GoPro吗

楼主:
搞了奇葩机

网友B(2018-05-16):
引用 楼主:
搞了奇葩机

这个帅 飞起来感觉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帅 飞起来感觉如何

一般般,不适合FPV,玩了几次没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般,不适合FPV,玩了几次没玩了

突然想到 要是一个螺旋桨 下面两个舵机控制重心偏移来控制移动方向 是不是很稳 就是像一条虫一样 有点…

网友C:
图传天线很个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传天线很个性

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