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地面站固件加载错误

楼主(2018-03-14):
刚刚入手F450,在APM地面站老是固件加载错误什么原因?
求大神帮助…!!

网友A:
换个地面站板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地面站板本试试

能给个链接么?

网友:
地面站链接不到服务器。应该是地面站版本过低。

网友B:
看不见 mega2560 串囗显示,没上好驱动?
你的真是 APM 吗?从你的图看到的是 PX4 Bootloader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见 mega2560 串囗显示,没上好驱动?

你的真是 APM 吗?从你的图看到的是 PX4 Bootloader ……

驱动没装好就刷不上固件吗?

网友C:
被墙了,现在国外的服务器无法访问,无法翻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被墙了,现在国外的服务器无法访问,无法翻墙了

那怎么办?老版本试了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么办?老版本试了也不行。

我也好久没用过了
,试试别的版本

网友(2018-10-17):
我的也显示加载出错

网友:
一样的问题

网友:
对应的com口找到,从网上找对应你玩的机型的固件来下载,然后选择自定义的,浏览找到你下载固件的所在位置进行刷固件。

网友:
换台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