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调是120A的电调,导线才AWG12,怎么达到真的电流呢?

楼主(2018-03-15):
为什么电调是120A的电调,导线才AWG12,怎么达到真的电流呢?
TRX6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号线标称耐流88.4A。
并不是说12号线超过88.4A就不能够用了,会烧,因为导线不是保险丝,而是超过这个电 ...

精闢見解...
不過樓主真的在意的話就自己DIY換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号线标称耐流88.4A。
并不是说12号线超过88.4A就不能够用了,会烧,因为导线不是保险丝,而是超过这个电 ...

AWG12度娘说就能到14A电流。。。。88A是在哪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