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遇到一些问题哪位高手告诉我我一下?

楼主(2018-03-15):
我现在遇到问题,F4穿越机设置好参数后,点击保存然后usb就断开连接了,我的飞控是OMNIBUSF4  V3,更改不了设置,保存不了,一点保存,就断开usb 。

网友:
固件刷对了吗
固件是最新版本吗
调参软件是最新版本吗

网友:
f4是软串口  保存重启飞控自动断开是正常的。至于保存不了,请用最新版bf g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