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四轴

楼主(2018-03-15):
请问550机架装多少KV的电机比较好?

网友:
大哥你要先确定好你的挂载再去选电机····

网友:
默认600-800都可以

网友:
2216 900kv 上3s或4s

网友A:
如果需要带相机云台的话最好用35系列,KV在350-900之间就好了,42系列太笨重了!22系列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需要带相机云台的话最好用35系列,KV在350-900之间就好了,42系列太笨重了!22系列太小了

3508 580KV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3508 580KV怎么样

可以,很好!

网友:
15寸桨的话580 kv 配4s。如果380kv就6s! 我以前600轴距好像是这样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