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F4OSD飞控接电

楼主(2018-03-15):
手上有F4飞控,有点晕了,接入电是分电板上的12V还是走电池正负两条线?还需不需要在飞控PWM处接入5V?谢谢

网友:
一般的飞控都是5v供电,分电板应该有5v输出,接飞控5v和地线就好了,

网友:
f4直接动力电

网友:
我的分电板没5V,晕,我查询了F4上动力电,谢谢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