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间飞行-不眠飞行,感谢各位支持!

楼主(2018-03-16):
原来好久没上论坛了,发一个夜间飞行的视频吧哈哈:

还有一个跳楼的在天空之城:

https://www.skypixel.com/videos/212770b6-16af-483e-b091-cb7bf8a608b9

网友A:
有个问题,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同感,急转掉头后的一瞬间,副翼左右摆一下,锁不住姿态,你这个很轻微,我是很严重,烧脑!一直没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同感,急转掉头后的一瞬间,副翼左右摆一下,锁不住姿态,你这个很轻微,我是 ...

试试调高反重力倍数,我之前看过这个参数的wiki,说是当油门变化率达到阈值以上时,飞控会自动将i值乘以反重力倍数,达到锁定姿态的目的。反重力参数那块需要设置两个参数,一个是i值倍数,一个是触发反重力的阈值,阈值是以百分比表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调高反重力倍数,我之前看过这个参数的wiki,说是当油门变化率达到阈值以上时,飞控会自动将i值乘以 ...

调了,周末去试飞,倍值1.2,阀值0.2。
然后边飞边调

网友C:
好技术,玩多久了?

网友:
这么黑也敢玩那个大回环,反正我不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同感,急转掉头后的一瞬间,副翼左右摆一下,锁不住姿态,你这个很轻微,我是 ...

P值不够,我是懒得调了,我喜欢适应机器,而不是机器适应我,这样无论飞什么都可以快速上手。很讨厌那种调半天都飞不起来的主,反正我是喜欢默认参数,人脑手脚协调PID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技术,玩多久了?

玩很久了两年多了,之前一年都在研究装备用了好多便宜货,最后换成X9D之后就再也没失控过,遥控是必须一步到位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