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斯GT2E遥控烧了

楼主(2018-03-16):
今天手贱,想改锂电,原厂是4节5号电池,6V电压。还以为2S锂电差不多也可以,结果一开开关噗的一下烧了  ...
求助大神这个电子元件叫什么?淘宝怎么搜?
感激不尽!

网友A:
这应该是个22uf的钽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个22uf的钽电容

确定么兄弟?

网友:
22可以,但注意耐压。。

网友:
如果只是滤波电容烧掉,是能开机的。只怕还有其它元件也烧了。

楼主:
开不了机...看来是报废了呀

网友:
我看你拍的照片像是个电容,但有可能烧了相关的稳压芯片,你再找找看

网友:
无线模块的滤波电容都烧了,基本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