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效率对比

楼主(2018-03-16):
请问,1806电机和2204电机,配4045桨,哪个效率更高一些?情况是这样的,我有一个180机架,最大只能4045桨,想提高机机效率,配什么电机,除这两个电机还有没有更好的推荐?

网友:
一般是转的越慢桨越大效率越高

楼主:
不好意思啦,我好想没有表达清楚,我是想让他更暴力,我现在百分之60左右悬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啦,我好想没有表达清楚,我是想让他更暴力,我现在百分之60左右悬停

换电池

网友B:
这么小的机架必须用18系列的电机
60%悬停就是太重太重了 基本没有机动性
穿越机30-40%悬停最好 穿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池

C数变大么?

网友:
暴力就选转的快的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的机架必须用18系列的电机
60%悬停就是太重太重了 基本没有机动性
穿越机30-40%悬停最好 穿越机 ...

大的电机,比如22或者23装不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的电机,比如22或者23装不了么

有的机架能装
但是电机本身自重就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