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配置单,重量在1.5千克左右,不知续航怎么样,求大师指教

楼主(2018-03-16):
配置如下:
450碳纤机架(机架重235克)
飓风2216kv800
好赢乐天20a
酷点4s 5200
1155apc螺旋桨
pixhack v3飞控
远航三轴云台
山狗4k相机

网友A:
起飞重量多少?

楼主:
起飞重量1.5千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重量多少?

起飞重量1.5千克

网友A:
悬停电流大概14a,理论值22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悬停电流大概14a,理论值22分钟左右

好的,谢谢

网友B:
这样配置 1.5kg绝对做不到
除非把相机和云台移除
实际重量应该在2.2kg左右 续航10分钟左右

网友C:
我400在1.2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配置 1.5kg绝对做不到
除非把相机和云台移除
实际重量应该在2.2kg左右 续航10分钟左右 ...

那有更好的配置不,愿向模友请教,续航要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400在1.2左右

怎么做到的,用的什么机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做到的,用的什么机架

猛禽的4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有更好的配置不,愿向模友请教,续航要长一点

上680以上尺寸的
4S动力700KV/13寸桨 1WmAh 4S电池
6S动力320KV 桨用可能最大的 懒的算了 电池8000-1WmAh
这样配置3kg以内的随便都能飞30分钟 当然包括GPS数传图传各种天线变压器

400-450尺寸的一定要控制在1.2kg以内 不管电池多大 不然没有意义了
好多人报告的起飞重量都不是真的重量 例如不包括云台相机数传这些

云台相机线材热缩管都很重 尤其是云台多一个轴都重 相机带电池也重
所有的地方能直接焊上去就直接焊 别用香蕉头 能直接用胶布的就不用热缩管
所有钢的螺丝换成铝的或者钛合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680以上尺寸的
4S动力700KV/13寸桨 1WmAh 4S电池
6S动力320KV 桨用可能最大的 懒的算了 电池8000-1WmAh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