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x4飞控连接不上地面站

楼主(2018-03-16):
零度x4飞控换了一个机架以后再通电发现地面站连接不上了,一直提示通信断开,求大神们帮忙解答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WiFi连得是电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连得是电台么

wifi连的飞控,然后手机连wifi,按道理地面站是可以连上的,之前就是正常的

网友B:
我很遗憾的告诉你 有可能打火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很遗憾的告诉你 有可能打火烧了

能不能详细说下?谢谢!现在wifi是亮红灯,有wifi信号出来。飞控是亮绿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详细说下?谢谢!现在wifi是亮红灯,有wifi信号出来。飞控是亮绿灯。

你用数据线链接飞控看看 油门有没有反应 。一般链接wifi后出现你这个状况是差不多烧了飞控的,零度飞控要特别注意接电打火 一不小心就会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数据线链接飞控看看 油门有没有反应 。一般链接wifi后出现你这个状况是差不多烧了飞控的,零度飞控要 ...

这是今天看到的最不好的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数据线链接飞控看看 油门有没有反应 。一般链接wifi后出现你这个状况是差不多烧了飞控的,零度飞控要 ...

飞控电源模块输出5.7v给飞控供电,我用5v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电源模块输出5.7v给飞控供电,我用5v供电有没有问题?

供电5v是没问题的但是大多供电模块电压不会一直在5v运行有波动 你要不加我微信吧tonybay1206或许你弄错了

网友:
还有你把连接图片贴上啊 不然怎么帮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