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泡泡老师您好,请教关于mini CC3D MAIN口线序的定义

楼主(2018-03-17):
泡泡老师您好,最近翻出一个mini CC3D 打算刷inav 做平衡仪用,但是USB驱动就是装不上。。。所以考虑用USB TTL刷固件,但是要接的MAIN 口的时候,突然蒙了,线序是怎样的呢?
F3 UT口 线序从左到右是: TX RX VCC GND,  那么cc3d的main口的线序是什么样的呢?
在此先谢谢泡泡老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已经刷了inav.成功连接inav地面站,目前就是不知道怎么接线使用

兄弟,你是怎么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已经刷了inav.成功连接inav地面站,目前就是不知道怎么接线使用

我已经解决了!

网友(2018-11-12):
大佬 我要把cc3dmini版接在云台上控制云台 怎么接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