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全新小白DIY过程记录,求指导。

楼主(2018-03-17):
首先说明一点,我是全新纯种小白,航模电子知识零起点。看到萝莉大神出品的控被那么多DIY成功,让我蠢蠢欲动,摩拳擦掌。
今天终于形如我的DIY了。发此贴目的呢是想抛砖引玉请各位成功DIY的魔友能指导一二,其次有像我一样的小白能借鉴我遇到的问题,避免出现错误。因为我知道别人的成功是前期的知识积累和默默的学习的必然结果,二来我也明白自己的水平,其中必然遇到各种未知的状况。

焊接单片机振晶和瓷片电容

楼主:
这是焊接单片机振晶和瓷片电容的背面图

背面电路图

楼主:
按教程上说的做的下载器

下载器

楼主:
在下载固件的时候遇到了问题。
首先是ISP软件被杀毒软件误报,被迫关闭杀毒软件。

下载器连接单片机

楼主:
在下载固件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在接上正极后电脑自动丢失下载器端口。下面应该有上波大神的指导。好期盼!!!

软件界面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焊接单片机振晶和瓷片电容的背面图

铜线用的旧电话线。

网友:
我怎么觉得短路了。

网友:
下载前单片机别通电  鼠标点击下载后再给电

网友A:
你那个下载器,3v和vcc要短接,点下载后,下载器的正负任一头要拔一下再插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下载器,3v和vcc要短接,点下载后,下载器的正负任一头要拔一下再插上,就可以了

谢谢指导。我单片机上正负极接错了。5V和VCC短接我是按教程上做的。

楼主:
在我的再三折腾下,发现正负极线接错,现在可以已不再丢失串口,但很有可能单片机烧坏,卡在检查片机中。这已经是第二快单片机了。等换了单片机再继续更新。和我一样的小白一起动起来。

网友B:
楼主加油,你是最棒的,哈哈

网友C:
请问,你做这个控用了多少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做这个控用了多少成本

买配件和工具300左右吧,成品只要150,我想自己做,这样以后出问题才会自己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加油,你是最棒的,哈哈

非常感谢你的鼓励,一起加油

网友D:
有没有一站式购物店

楼主(2019-01-23):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一站式购物店

某宝搜优信

网友:
支持楼主,我发现diy是会上瘾的。

网友:
网线?网线偏硬。

网友(2020-02-01):
成功了吗

网友:
向你学习,我也准备自己搞

网友:
向你学习我也准备自己搞,不过我是准备自己打板子不用洞洞板

网友:
没有更新了吗,帖子就这么毕业了

网友:
大佬,有个疑问,下载器为什么不直接用杜邦线相连,还要外面焊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