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穿越机无刷电机换轴承的小教程

楼主(2018-03-17):
大家好,相信大家在飞穿越机的时候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新买的电机到手后,飞了一段时间,小伤小炸再所难免,电机的轴承就开始有点响声了,如果说响声尚且可以接受,轴承的滚珠损坏带来的震动对飞行可就不是那么友好了,正好我手上的一套电机因为进水了开始有了轻微的异响,所以逛了几天论坛,把轴承这点小事儿大概理了下,总得来说,过程不是太难的,接下来我就跟大家稍微聊一下更换轴承的过程,希望大家给我点支持,先谢谢了。
      首先,你先要确定需要更换电机轴承的型号,我看了论坛前辈的帖子,再结合自己手头几个电机牌子,可以说,穿越机电机的轴承大部分可以分为两种,而且这两种是根据穿越机转子的轴决定的,大家都知道穿越机转子的轴有3mm和4mm的轴,所以两种轴承的尺寸分别是3*9*4和4*9*4,这两种尺寸我分别都买了,一种买的是nsk 693zz对应的是3mm的轴
另一种是nmb L_944zz对应的是4mm的轴, zz代表的是轴承两边都是金属保护罩可不能买错了哦。
      电机的轴承买到之后,接下来就是准备工具了,其实很简单,电烙铁加上下图po出的各种材料就够了,
1.电烙铁加焊锡丝
2.一根m3的螺杆,尽量长一点,
3.两个穿越机上的那种m3螺丝的垫片,杯头的或者圆头的都可以
4.废旧轴承,准备同尺寸的废旧轴承的目的是有些电机轴承有些凹陷在里面,用杯头压不进,所以需要旧轴承顶进去
5.新轴承
       接下来就要动手换轴承了,换轴承之前我想告诉大家几件事,第一,轴承是直接压进去的,但是力度也没有需要多大,第二,新轴承尽量不要敲,第三,最重要的一点,胆大心细,胆大心细,胆大心细,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哈哈。
       下面我以我手头的mad2306电机举例,来展示整个过程,顺便安利一下,这款电机还不错哦。po下我装的机子

        第一步,想必大家都知道,分离转子定子,一般有卡黄和螺丝两种,看你什么电机,分离就好,mad 2306电机是螺丝紧固的,所以拆转子比较方便,大家看下图

这就是分离后的转子和定子,看看底部轴承比较脏了

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步骤了,给轴承上锡,上锡的过程比较考验耐心,大家可以先用废的轴承尝试一下,只需要给一面上锡,补住轴孔就可以了,如下图

接下来,用一根跟轴差不多粗的东西从另一个轴承中穿进去,拿在手上轻轻敲打,焊锡的轴承便可轻易取出,拿在手上敲打是有两个原因,一是控制力度不需要太大,二是防止不小心损坏线圈,那就得不偿失了,大概是这个样子

取出来一面之后是这个样子的

一面取下来之后另一面就好取了,大家看图,也是拿在手上敲几下就可以轻松取下来了

接下来,把装轴承的孔里清洁下,有些进过水的电机,轴承表面可能看不出来,但是里面那一侧会生锈的,我有个电机异响特别严重拆开来看轴承都生锈了,所以要清理干净。

这只就锈的比较严重了,下面是清理出来的铁锈

到底拆卸的过程就结束了,接下来就可以安装新轴承了,有的人是用旧的轴承放在新的上面慢慢敲进去,但我总认为这样轴承可能也会受到损伤,所以我用了另外一个方法,
垫片,旧轴承,新轴承,定子,新轴承,旧轴承,垫片,按照这个顺序穿在螺杆里,然后慢慢拧紧,就可以啦,
最后装上转子,大功告成
自己试着手转了一下,异响一点都没有了,就这样满血复活!!!希望我的帖子对各位模友有帮助,谢谢大家了,最后,求个精华,谢谢大家了

网友(2021-11-22):
2212用的3*8*4,3536(2814)用的是4*10*4

网友:
买错了,我固定翼常用的电机是2种

网友(2019-04-24):
轴承拆卸工具了解一下

网友:
用螺丝柠真的厉害

网友(2018-06-04):
非常好的办法

网友:
焊锡取轴承这个方法好啊

网友:
很实用的方法

网友:
学习了!
大胆心细

网友:
用热熔胶更方便

网友:
这个是什么机架,多大的,好飞吗???

网友A(2018-03-17):
厉害了我的哥!看的我有一种清洁电机的冲动:)

网友B:
学习了!原来想的很复杂的!支持加精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我的哥!看的我有一种清洁电机的冲动:)

大胆尝试下吧

网友:
我没焊 也没粘胶 用螺丝刀斜着硬生生的砸出来的 换了好几个
不过你这个方法真不错 我下次试试

网友:
大胆心细就好

网友:
这个方法好

网友:
不错不错,很有指导意义。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原来想的很复杂的!支持加精哦!!!

谢谢老铁

网友C:
楼主图文并茂,文字语言想当清晰,表达能力是文理科双修的成果!必须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图文并茂,文字语言想当清晰,表达能力是文理科双修的成果!必须赞一个!

谢谢大哥,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网友D:
这个方法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方法不错啊

谢谢哈

网友E:
纠正一下。没有3*9*4这个规格
用实心钢轴的是3*8*4   22系列常用
用空心钢轴的是4*9*4    23系列和少量22系列空心轴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纠正一下。没有3*9*4这个规格
用实心钢轴的是3*8*4   22系列常用
用空心钢轴的是4*9*4    23系列和少量22系 ...

谢谢纠正,是我写错了

楼主:
向各位纠正下,3mm的轴承尺寸是3*8*4但是型号是正确的,给大家添麻烦了

网友F:
学习一下,轴承一般多少钱一个的质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一下,轴承一般多少钱一个的质量好

nsk和nmb的轴承比较好,一般五块左右

网友:
厉害厉害,我的报废电机可以发挥余热了

网友:
怎么换轴啊

楼主:
轴一般不怎么好换吧,只能换转子吧

网友G:
感谢分享,拆的时候用了AB胶,装的时候用了你的方法,用螺丝压进去比较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谢分享,拆的时候用了AB胶,装的时候用了你的方法,用螺丝压进去比较稳  ...

谢谢支持,ab胶时间稍微慢了一点,但是也是很好的方法

网友:
确实,放了几个小时,彻底干透了才砸出来的,哈哈哈

网友(2018-05-12):
开眼了上锡这个方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