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YSKY i6s 可以飞固定翼吗

楼主(2018-03-18):
改了油门不回中可以飞固定翼吗,要怎么改油门???求大神解答

网友:
油门摇杆不回中只要拆掉油门杆方向的弹簧,然后再加上能压住油门拉杆不锈钢片就能达到油门推到哪就定在哪的效果。

网友:
为什么不可以

网友:
呵呵哒,飞固定翼那个要油门回中?

网友:
原来不可以,因为没有舵面微调,混控也只能支持一组。
但是现在最新的中文固件已经可以飞固定翼了,舵面微调有电子的。把回中的弹簧拆掉就可以了。但是要买个油门压片。不然油门没法用。

网友: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网友: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网友:
油门勤点控没问题

网友(2018-11-14):
经过我睡了途径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