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8-03-18):
才装了一个塞斯纳,但刚一起飞就迅速左偏失衡炸了,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吧(新手入门,感谢了

网友A:
装副翼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副翼了吗?

装了,肯定装了。这是炸了之后的照片

网友B:
不会副翼反了吧,这飞机很好飞,所以不知道什么状况

网友C:
这飞机拉力线装的不合适也能飞,不过就需要手控制了,新手要么找个老手帮你把飞机调好,要么就别幻想着装上就特别好飞,要有心理准备起飞跑偏什么的,慢慢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副翼反了吧,这飞机很好飞,所以不知道什么状况

嗯,我后面再慢慢调。多谢前辈指导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飞机拉力线装的不合适也能飞,不过就需要手控制了,新手要么找个老手帮你把飞机调好,要么就别幻想着装上 ...

那个舵机拉杆是买空机就把空打好了,我就将着穿线了。前辈,会不会是螺旋桨反扭的原因啊

网友D:
做右拉角3度。下拉3度~5度。这款鸡鸡头轻,须配重。重心在机翼碳杆位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舵机拉杆是买空机就把空打好了,我就将着穿线了。前辈,会不会是螺旋桨反扭的原因啊

拉力线不是舵机拉杆,是电机安装角,这机应该有大概3到5度的右拉角和下拉角

网友E: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拉力线不是舵机拉杆,是电机安装角,这机应该有大概3到5度的右拉角和下拉角 ...

嗯,我又查了一下前辈你说的,多谢前辈扫盲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哈哈,路漫漫其修远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右拉角3度。下拉3度~5度。这款鸡鸡头轻,须配重。重心在机翼碳杆位置。

前辈,我理解到你们说的问题了,后面我来改进,谢谢了

网友F:
起飞时速度不够,如果拉起时攻角太大就会失速,再加上螺旋桨的反扭力,就往左掉啦。起飞时别着急,多滑跑一段距离,速度够了再拉起来,也别拉猛了。这机很好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起飞时速度不够,如果拉起时攻角太大就会失速,再加上螺旋桨的反扭力,就往左掉啦。起飞时别着急,多滑跑一 ...

谢谢前辈啊,调了之后已经成功上天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起飞时速度不够,如果拉起时攻角太大就会失速,再加上螺旋桨的反扭力,就往左掉啦。起飞时别着急,多滑跑一 ...

我当年没见到你一上午损失36根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当年没见到你一上午损失36根桨

总比起飞就炸机好。另外,除了我在家楼下射了一根桨,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外。我还没损失一根桨------哈哈,桨保大法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起飞时速度不够,如果拉起时攻角太大就会失速,再加上螺旋桨的反扭力,就往左掉啦。起飞时别着急,多滑跑一 ...

这个飞机毛病就你说的那点,什么拉力线,动力不足,桨效不高之类的,都没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飞机毛病就你说的那点,什么拉力线,动力不足,桨效不高之类的,都没意义

英雄所见略同  ,这个机的失速攻角还是比较大的,低速拉起分分钟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