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rsky高频头

楼主(2018-03-18):
卖了一个高频头不知道如何使用请大神们指点

网友A:
配合FRSKY 接收机使用。请注意是否支持配对。 不用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合FRSKY 接收机使用。请注意是否支持配对。 不用谢

是先在遥控器把外置射频打开?然后怎么对频

网友:
使用的什么遥控器很重要的, 这个应该可以串口连接了,支持的遥控器可以直接在遥控菜单里面选协议以及对频。

网友: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网友:
你的遥控器是哪个呀  多注意下xjt的说明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先在遥控器把外置射频打开?然后怎么对频

按道理XJT可以向前兼容。所以问题不大。基本FRSKY的接收机。都可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