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5008电机质量怎么样 耐用吗?

楼主(2018-03-18):
如图!!

网友A:
随便玩玩可以 但这个价格还没有我3系的电机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玩玩可以 但这个价格还没有我3系的电机贵

准备用在 六轴上  怕这个电机不行 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

你也用这个吗?  我群里面有人说这个电机  待机都烧掉  质量很差的样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也用这个吗?  我群里面有人说这个电机  待机都烧掉  质量很差的样子

你要我保值机还是?

网友:
还不如某疆拆机货靠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我保值机还是?

普通的  不玩植保  自己玩

网友B:
还是买高档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买高档的吧

高档的效率没那么好 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手的

有啥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g.alicdn.com/idleFish-F2e/app-basic/item.html?itemid=565226276388&ut_sk=1.WI9jxcduPe4DACgvwH ...

3512不行吧  我的起飞重量不包括电机在3800g左右

网友:
这个电机还是不错的!就是寿命上面会差一点!以前用它做过一架飞55分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档的效率没那么好 又贵

高档电机效率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用这个吗?  我群里面有人说这个电机  待机都烧掉  质量很差的样子

我觉得电机只要按照厂家给的参数表使用一般都不会坏,炸鸡导致的损坏另算

网友:
还不如疯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