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山狗相机av输出问题

楼主(2018-03-18):
翻出一个以前买的山狗,问卖家说没有av输出功能。但好像有一个HDMI接口,请问能不能买一条HDMI转av的数据线接图传?

网友A:
应该可以  但是也不一定  禄莱500就可以  尼康钥动170就不行   如果你要转接模块得话可以找我 我有  也有线  需要微型hdmi 转标准hdmi在通过模块转av在接图传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  但是也不一定  禄莱500就可以  尼康钥动170就不行   如果你要转接模块得话可以找我 我有  也有线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不可能的 hdmi是数字信号   av是模拟信号  不一样   怎么可能只要一根线就解决了   要那样人家不该所有 ...

那请问下,您那里一个模块加线要多少钱,我看了淘宝一款25包邮的

网友:
我走的冤枉路自己看

网友A:
第二次买的线17.8但是太长了  转接模块38   第一次买的线特别贵质量还不好3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次买的线17.8但是太长了  转接模块38   第一次买的线特别贵质量还不好38

不是有买转换器送连接线吗,HDMI和av线

网友A:
买的时候要注意是微型hdmi   不是迷你hdmi 这个要注意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的时候要注意是微型hdmi   不是迷你hdmi 这个要注意区分

谢谢你,那个转换器我是不是只要接视频信号就行,其他2个接口不管

网友:
这伊拉克成色
建议换一个带AV输出的吧
转换板到时候买来不能用所花的钱比买新的还贵

网友:
建议好好研究下菜单,看看是不是真得没有视频输出,一般山狗视频输出用的是usb那个口,usb一般是四根线,这种microusb接口是5根线,最后一根线定义otg功能的,由于山狗没有otg功能,所以他的视频输出借用了这根线。你百度一下microusb接口定义,otg接黄线,gnd接黑线,接到你屏幕上看看有没有就知道了

网友: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网友B:
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帮到你

接口不一样,还是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那个转换器我是不是只要接视频信号就行,其他2个接口不管

接黄色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