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求助,PIXHAWK飞控设置天9的六段开关只有两个模式

楼主(2018-03-19):
已经按照泡泡老师的教程做了几遍,按网友的经验帖也设置过,无论怎么设置,我的天9控只有两个飞行模式可以选择
飞控:PIXHAWK 2.4.6版
地面站:MP 1.3.52
固件:固定翼V3.8.4

遥控器校准在接433和不接433的情况下都做过,舵量显示的PWM值也都满足触发模式切换的要求,模式开关中可以正常显示舵量行程,就是无论怎么设置都只能在模式1和6切换,设置的三段开关不能切换模式,求解

求助,PIXHAWK飞控设置天9的六段开关只有两个模式 固定翼,飞控,遥控器,固件,地面站 作者:amd32167 3209 求助,PIXHAWK飞控设置天9的六段开关只有两个模式 固定翼,飞控,遥控器,固件,地面站 作者:amd32167 5361 求助,PIXHAWK飞控设置天9的六段开关只有两个模式 固定翼,飞控,遥控器,固件,地面站 作者:amd32167 6575

附上泡泡教程和网友经验帖: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0828&highlight=%CC%EC%B5%D8%B7%C99%2B%BF%AA%B9%D8

网友:
很显然你是因为遥控器设置上出了问题!我之前设置的时候照搬照抄的设置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修改了比率就没事了!原因我也说不上来,你还是自己摸索一下吧,不要完全搬照别人的方法,一点点调总是可以的!说不定他在设置之前就已经不小心做了哪个操作呢

网友:
接收机通道换个

楼主:
接收机是天地飞的那个RD201W,带SBUS的,这货全身上下也就一个接口

网友: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网友:
没遇到过这问题,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