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涵道风扇用在四轴飞行器上面…

楼主(2018-03-19):
如果把涵道风扇用在四轴飞行器上面,诱导阻力影响减小,飞行的性能会不会更好一点?而且我感觉推力应该不会差。

网友:
不仅需要拉力,还需要油门响应速度。

网友:
你看一下2306电机吧,40A电流下拉力1300g

网友A:
当然可以装 效率低的一塌糊涂 桨面积太小了
如果你能做桨面积大的航道 理论上效率是比一般没涵道的高 但是重量又增加了

网友:
涵道的力效比一般桨机低,所以只会续航更差,还不说涵道的动力响应有延迟,对于姿态靠动力控制的四轴来说是致命的

然后如果突破电池技术,不考虑续航的话,涵道优点还是有的,安全性高多了,有强大的保护罩

网友: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装 效率低的一塌糊涂 桨面积太小了
如果你能做桨面积大的航道 理论上效率是比一般没涵道的高 但是 ...

为什么会低效率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会低效率呢?

你自己查查64涵道和10寸桨同拉力下的力效表行不行,差出好几倍去。

网友B:
已经有人干过了,能飞,也能控制,就是耗电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会低效率呢?

桨叶越多,效率越低。你自己数数涵道螺旋桨上有几个桨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有人干过了,能飞,也能控制,就是耗电快

看到过,抗风性明显下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会低效率呢?

为了保持悬停,电机和桨提供的拉力来自空气的反作用力,大小等于单位时间推出空气的质量m乘以这部分空气的质量v,而这部分空气是有电机提供的动能,动能等于1/2*m*v^2。也就是说消耗的能量和速度是二次方关系,显然低速多排空气比高速少排空气更省电。所以对多轴这种悬停和低速飞行为主的飞行器来说,同样重量,用大桨配低kv电机比用小桨配高kv电机的续航更好。前提是电机和桨还有电池本身的配置合理,没有其他因素损耗。

网友C:
涵道费电推力还差,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装 效率低的一塌糊涂 桨面积太小了
如果你能做桨面积大的航道 理论上效率是比一般没涵道的高 但是 ...

往前推可以,往上推难!
往前1:0.7的推重比就可以前进,往上得1:1.2才可以

网友(2019-03-05):
引用 网友C:
涵道费电推力还差,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矢量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往前推可以,往上推难!
往前1:0.7的推重比就可以前进,往上得1:1.2才可以 ...

笔记记下来,往前0.7往上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