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动力配置

楼主(2018-03-19):
450机架航拍配多大电机

网友:
2216长续航

网友:
2216或者2312吧,35嫌大。

网友:
大疆e310动力,去吧

网友:
5楼说的对

网友:
2216 效果好

网友:
450航拍?不切实际吧?油门不得拉到最上面才飞起来啊?

网友(2018-04-19):
参考大疆,2312。800一980KV,起飞重1.2kg。27分钟

网友(2018-08-25):
那我的450配4006电机是不是就奇葩中的奇葩啊

网友:
2212 2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