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TH9X 刷固件 刷成 opentx 感觉好像是有问题啊 跪求帮助

楼主(2018-03-19):
福斯-TH9X 刷固件 刷成 opentx  然后开机就显示这两个 画面 总感觉是不是刷坏了  小白  求助各位大神指教啊

网友:
福斯-TH9X 刷固件 刷成 opentx   感觉好像是有问题啊  跪求帮助 固件,k2刷什么固件好 作者:刘忠华_无花 3217 福斯-TH9X 刷固件 刷成 opentx   感觉好像是有问题啊  跪求帮助 固件,k2刷什么固件好 作者:刘忠华_无花 1549 福斯-TH9X 刷固件 刷成 opentx   感觉好像是有问题啊  跪求帮助 固件,k2刷什么固件好 作者:刘忠华_无花 476

网友:
开关和油门不在默认位置的警告,

楼主:
已解决 ,是开关没有回到默认位置,还有油门没有放到最小

网友(点评):
什么意思啊?大哥 我刚学这个 !求带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千萬別用回傳功能...會有兩隻撥桿被閹割掉

可以改接口。。。回传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接口。。。回传挺好用的

网友:
没有刷坏,就是模友说的纽子开关不在默认位置,一般没有设置都是全部向上扳

网友(2019-03-01):
楼主厉害!坐等出样板,实际效果更精彩。

网友(2019-04-18):
楼主有刷机软件吗我也试试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