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泡泡老师! 大神们来解答

楼主(2018-03-20):
图片是我从视频截的图
飞机在车顶上方悬停之后  就顺着车顶上的带电模块实现精准降落
???
视频名叫做  飞控系统定点降落 ①有哪些个飞控能做得到?   ②车顶上会是一个GPS给飞机进行导航然后实现的精准降落吗?

求解答求解答求助泡泡老师!  大神们来解答 飞控,GPS,导航,泡泡老师,app 作者:Yellow-Gc 9279 求助泡泡老师!  大神们来解答 飞控,GPS,导航,泡泡老师,app 作者:Yellow-Gc 6672 求助泡泡老师!  大神们来解答 飞控,GPS,导航,泡泡老师,app 作者:Yellow-Gc 8146

网友A:
这种情况下定位器比GPS精准的多,可以参考自动扫地机如何自动回归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下定位器比GPS精准的多,可以参考自动扫地机如何自动回归充电的

哦 谢谢  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
求助泡泡老师!  大神们来解答 飞控,GPS,导航,泡泡老师,app 作者:刘忠华_无花 9844 求助泡泡老师!  大神们来解答 飞控,GPS,导航,泡泡老师,app 作者:刘忠华_无花 1774 求助泡泡老师!  大神们来解答 飞控,GPS,导航,泡泡老师,app 作者:刘忠华_无花 63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