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9000的遥控线

楼主(2018-03-20):
sj9000做航拍效果还不错,价格比较便宜。唯一问题是控制太麻烦。

看了拆机图,空间应该还有。准备用mcu做一个通过遥控器通道控制的模块。初步想法去下

通过一个通道开关,
短按,拍照键,
长按,电源点击,
两秒以上,一键开启tv输出(这个比较麻烦,只能按照顺序模拟两个按键,可能不可靠)。

整个电路板用低功耗stm8做,安装在相机中。用三条线引出,地,tv,控制。重量很轻,应该2克以内。需要自己动手改造。

不知道朋友们有什么好的想法和思路?或者可以一起作。

设计好了,全部共享出来,在github上传。

楼主:
sj9000 遥控线

有个想法,
sj9000的遥控线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1870

有没有想加入的朋友?

楼主:
如果是有人带加工就好了。

网友:
思路可行,不过个人觉得stm8没什么价格优势,stm32f103最低型号5块钱左右,做小系统淘宝10块钱可以买到,然后可以串口更新程序,对于玩过f3的模友来说刷固件容易些,或者arduino,这些相对开源对其它不熟悉单片机的模友可能更友好一些,我自己没有这个相机,不然可以和你一起做。

楼主:
stm32也可行,avr下载器需要6根线,可能不太方便

网友:
觉得程序没有太大困难,想做应该花不了多少时间,单片机用stc12c5a就行了。

网友A:
stc15w104 8脚表贴 整体尺寸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15w104 8脚表贴 整体尺寸很小

初步定stm32l01,封装小,又有现成的调试器。谢谢

网友B:
麻烦问问sj9000是4K版本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问问sj9000是4K版本的吗?

应该是,但是4k效果不好。

楼主:
可能有更简单的方法,不过需要多一个通道来控制。

APM的7\8通道可以设置成辅助开关,这样就能通过这两个开关来控制照相机的两个按键,只需要引出相应的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