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在检测关闭遥控器的失控保护功能显示着陆而不是RTL

楼主(2018-03-20):
(图片)

网友A:
由于地面站版本不同失控返航提示也不同。但是并不代表不好用,失控返航必须GPS定位,否则不会返航。飞行器要飞出5米以外,否则不是返航而是直接降落。

网友B:
补充一下,检测是否成功也很简单,连接地面站不解锁,直接关控看模式是否切换就好了

网友:
我一般更倾向用使用5通道飞行模式功能来实现失控保护。

对于大部分遥控来说,失控保护应该是每个通道都能设置的,只要5通道的失控保护对应的输出为返航那个档就好了,这个不开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下,检测是否成功也很简单,连接地面站不解锁,直接关控看模式是否切换就好了 ...

这样做PC端地面站显示的飞行模式会切换,以前设置的会切换到RTL.就这次放了很久没飞,拿出去一飞便一直往右偏的厉害像是右副翼打了很大的舵量一样,飞的时候我以为是遥控器(天9)微调的事,便将副翼通道微调往左调了790(最大1000)才勉强稳住飞机,回来重新刷固件,恢复默认,重新设置的,然后就这样 。还没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不对,我记得在地面测试都是不会返航模式的,因为没用GPS。一定要在外面测试

只能出去试飞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能出去试飞下了。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的啥意思是完全关闭飞控自身的失控保护,飞控失控保护的原理是设置遥控的失控保护油门通道为失去遥控信号后输出低于975,我的思路是设置遥控的失控保护5通道为失去遥控信号时输出的信号对应六段开关返航档。你看地面站模式切换是否铁道rtl那个档,不需要解锁,不需要gp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的啥意思是完全关闭飞控自身的失控保护,飞控失控保护的原理是设置遥控的失控保护油 ...

搞定啦!多谢多谢,6段开关设置好后将遥控器飞行模式切换到设置好的RTL模式,然后在遥控器的失控保护设置那里选中起落架设置失控保护。已经OK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地面站版本不同失控返航提示也不同。但是并不代表不好用,失控返航必须GPS定位,否则不会返航。飞行器 ...

搞定啦,是我自己迷糊了,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啦!多谢多谢,6段开关设置好后将遥控器飞行模式切换到设置好的RTL模式,然后在遥控器的失控保护设置 ...

对,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也不能说你迷糊,现在的教程确实都推荐你开始的那种设置方式,我也不清楚为什么。

网友D:
如果失控后你遥控器没拨到rtl返航档位呢?在可控与失控的临界点上,飞控会在返航和你之前拨的那个模式之间频繁切换。有点信号就正常,弱一点又返航。导致飞控切傻了,就炸鸡。用地面站油门保护功能,只要一失控飞控马上切换到返航模式,无论是否和遥控器重新连接。都一直保持返航模式,若想夺回控制权。要手动切换模式开关才可以。老鸟们是这么解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失控后你遥控器没拨到rtl返航档位呢?在可控与失控的临界点上,飞控会在返航和你之前拨的那个模式之间 ...

就是打开地面站保护功能就好了是吗?

网友:
我的好像启用地面站保护那里没打勾,油门pwm值低于975飞控自动启动保护。你遥控器油门失控保护值要低于975.你可以在室外试下。不装桨。打自稳模式解锁,然后把飞机移动几米远,关控。看地面站是否切到了返航。再开控。地面站应该还是返航,而不是返回到自稳模式。

网友:
gps没有定位就降落,定位就返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