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问四轴怎么调速度啊

楼主(2018-03-20):
我有F3,F4飞控,菜鸟级别控制不好,每次飞起来前后左右速度都很快,怎么设置前后左右的角度小些啊,感觉角度小些速度就慢些,是这样吗

网友:
少打点方向杆

网友:
多练  方向舵慢慢推 熟练控制舵量

网友:
但是除了控杆,应该有设置吧

网友:
遥控器设置舵量范围

网友:
楼上几位解答都不对
你要调整rate 才对 一般默认几个rate 都是1000左右
你可以调到200都能飞

网友:
其实控端调节一下指数曲线最好,小舵量可以精确控制,又不需要牺牲最大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