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找重心的简单算法

楼主(2018-03-21):
固定翼找重心的简单算法

今天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固定翼找重心的正确方法,非常简单!我们一般找重心的方法都是找翼根弦长的15%至25%的位置,这样是不严谨也不正确。在找重心前,我们应该寻找气动中心,什么是气动中心,就是指飞机主翼面的升力点,它所在的翼弦称为平均气动弦。实际上在数学上就是翼面积的平分线。而飞机的重心就应该在这条线上来找,并非我们说的翼根弦的位置。考虑机翼上下表面积压力分布的集中点一般约在翼弦的25%处,重心应该设在这条平均气动弦的15%至20%处。重心越靠前,飞机低头力矩越强,飞机变得越迟钝,越往后,飞机变得越灵活。当重心落在25%之后时,飞机将失去纵向安定性,飞机无法保持水平飞行。下面通过图示的方式,给大家演示。设机翼翼根弦长为A,翼尖弦长为B,那么分别将AB总长度作为计算的几何边长,绘制平行四边形,取对角线(蓝线)、A和B中点连线(黄线),相交点就是气动中心,然后过气动中心做水平线(红线),该线段即为平均气动弦长,重心(紫色)就设在该弦长上靠近机头的15%至25%处。

同理,我们翼型如果为三角形,那么B等于0,重心位置如图所示。

然后将两个主翼的重心点进行连线,连线与机身相交的交点就是该飞机的重心位置。大家学会了吗?无论以后是自己DIY飞机、还是组装飞机,在没有重心参考数据的时候,就可以按照这个方法来进行计算重心。

网友(2020-08-18):
很棒,虽然看不懂。

网友:
学些了,回去重新调中心看看

网友:
太高深了,看不懂。

网友:
我就知道能在这里找到这种问题的答案,简单明了,安心玩

网友(2018-04-07):
鸭式布局呢

网友:
疑问1这个平行四边形有没有固定的高度
疑问2这个平均气动弦长实际是飞机的哪个位置

网友:
没看懂+1

网友:
前掠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