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零度x4飞控烧了芯片,泡泡老师能不能帮忙修一下

楼主(2018-03-21):
零度x4飞控烧了芯片,泡泡老师能不能帮忙修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呼叫泡泡

网友A:
你这自己返厂呀,人家又不负责给你修东西

网友B:
你怎么知道芯片烧了,就算是芯片烧了一般人也修不了,商品飞控又不是开源的什么都能找到,换芯片还要烧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知道芯片烧了,就算是芯片烧了一般人也修不了,商品飞控又不是开源的什么都能找到,换芯片还要烧程序 ...

图片那个芯片都那样了。我担心的也是烧程序这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自己返厂呀,人家又不负责给你修东西

你说得对。我就是想先问问。今天联系了一下零度售后,感觉价格不友好

网友C:
这主控都烧了,几乎没救,你直接淘宝买个芯片,去手机店换个芯片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主控都烧了,几乎没救,你直接淘宝买个芯片,去手机店换个芯片就行

换芯片不用烧程序吗?

网友D:
主板焊台都烧了  基本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板焊台都烧了  基本报废

焊盘好像没坏

网友:
主要是程序,除了返厂,别无他法

网友E:
换芯片我会,但是不知道换完之后固件是否能烧进去,还有是否还有别的元件有问题。

网友:
我想知道怎么弄成这样?

网友:
接错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芯片我会,但是不知道换完之后固件是否能烧进去,还有是否还有别的元件有问题。 ...

谢谢泡泡老师啊,我今天来联系下零度售后吧。价格不友好也没办法了

网友:
     这个貌似是阿尔特拉的fpga吧,和一般单片机不是一种哦

网友(2018-08-16):
看灼烧的情况,应该是板子也烧坏了,焊盘应该是掉了,无法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