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APM 穿越机 如何把那个的角度限制关了

楼主(2018-03-21):
今天试着把APM飞控的250 灰机改成 手动模式 结果拿出去试机 本来想做一个翻滚结果炸到树上了。。。。。。。。根本就翻不过来呀 飞控对角度有限制 到了 那个角度就锁死了,。,,,,,那位大哥大姐大神,,,,来教教我APM 如何设置 有些人说APM太大了 其实250装迷你APM 完全没问题的,,,,,,,,,,,,,,求设置方法

网友A:
为什么不用f3 f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f3 f4

飞远了一键返航很强大 还有主要是航拍如果能关掉那个角度限制 那么可以更大角度拍摄比如飞在高空向下俯冲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远了一键返航很强大 还有主要是航拍如果能关掉那个角度限制 那么可以更大角度拍摄比如飞在高空向下俯冲 ...

我也用迷你apm飞280 ,但手动模式也没有角度限制的吧,,,

网友:
我apm的解锁好慢,你不觉得吗

网友B:
要改
ANGLE_MAX: Angle Max
适用所有飞行模式
和BF里面设置最大翻转率一样

ACRO_BAL_PITCH: Acro Balance Pitch
acro 模式下回中速度

http://ardupilot.org/copter/docs/parameters.html
完整文档在这里 自己慢慢啃英文

网友:
APM只能优雅的翻
翻快了会炸鸡

网友C:
首先。所有人都说APM的处理速度慢。不适合穿越机。。其次。直接arco模式是不没有角度限制的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迷你apm飞280 ,但手动模式也没有角度限制的吧,,,

能做翻滚吗?我的是apm pro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改
ANGLE_MAX: Angle Max
适用所有飞行模式

洋文对我来说 就是天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所有人都说APM的处理速度慢。不适合穿越机。。其次。直接arco模式是不没有角度限制的 吧? ...

对于新手还有航拍只要能翻就行了 主要是角度 我也知道f3f4 那样速度快

网友:
穿越机本来就不是往远了飞的

楼主:
感谢所有朋友的回答 解决 需要在高级模式里面打开第三个选项 已经可以翻滚了 但是 额 比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