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废F3的修复之路

楼主(2018-03-22):
考虑再三还是把这个修理过程发到这个版块吧!
前不久有个网友说F3坏了,不能与电脑通讯,怀疑是电源部分的问题,而且也不打算要了,所以发给了我。起初我也以为是供电坏了,到手后通过上电,两只3.3稳压和mpu6050发热严重,我仔细检查才发现除了供电主芯片和mpu6050也烧了!也可以说这个F3已经报废。
对一个爱折腾的手,怎么就让它报废了呢!最起码也得学习学习怎么玩F3啊!所以买芯片开修,但是这修理成本也快赶上买个新的了!有人会说这有意义吗?答案:当然有了。
不多说边看图边说话。

挨个排查是什么坏了。拆,拆,拆!量量量!主芯片和mpu6050电源引脚全部短路,其它还好没坏。
因为我手里有一个gy521模块,所以只买个主芯片就OK了。

修复一下电路板,粘贴个高温透明胶。

上助焊剂上锡,细节就不多说了,玩电路的都懂得。

网友A:
f4反接烧了能修吗

楼主:
优化后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三个坏的f3 evo都给邮寄过去吧,修好了返我一个就行了,哈哈。其他你留着 ...

加我QQ412118777
能不能修也得看看坏成什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想看下主芯片烧写的过程。。

烧写固件还是挺简单的

楼主:
完成后点连接,OK。测试,校准,换角度一切正常。
最后设备优化和上机测试以后再发。谢谢观看!

楼主:
(⊙o⊙)哦!忘记把boot短接了!断电跳线boot在上电,固件开始自动写入。

楼主:
开始刷写固件(由于我没玩过F3,现学的,找教程找程序找固件,各种找,所以哪里不对的大家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反接烧了能修吗

具体要看电路板烧成什么样?发个高清图。

楼主:
修理过的供电部分,稳压用6206-3.3三端芯片代替,一个共阳极芯片用两个二极管代替,上电正常。

楼主:
INT端我先不连接,我在主芯片焊了一根飞线预留着,就是正面那个灰色的。

楼主:
由于供电也坏了!在正式修完前,先用外部3.3电源供电测试。(前提是把板子上的3.3稳压全拆下来或断开)

楼主:
本以为把模块上的mpu6050拆下来焊在F3板子上,可能我自制的风枪和焊工不行,到F3板子上就不好使,没办法还还原gy521用分体连接吧!

网友:
这个牛了 这个芯片焊接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网友:
懂电子的大神

网友:
太厉害了
飞控主芯片需要刷入引导文件吗

网友C:
主要想看下主芯片烧写的过程。。

网友B:
我三个坏的f3 evo都给邮寄过去吧,修好了返我一个就行了,哈哈。其他你留着

网友D:
楼主我哪有一堆的f3不知道哪里不行,连不上地面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哪有一堆的f3不知道哪里不行,连不上地面站

连不上的原因挺多的,通讯芯片,供电,主芯片坏了,都有可能。具体得检测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要看电路板烧成什么样?发个高清图。

正面没啥事,反面有一个叫mp1593的烧了,不知道其他原件有没有烧,其他地方都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面没啥事,反面有一个叫mp1593的烧了,不知道其他原件有没有烧,其他地方都是好的

我没有找到原理图,mp1593是大电流稳压芯片,我估计是给osd和其它需要大电流电路供电,与主芯片和感应芯片供电分开的。把它焊下来,上电检查主芯片供电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f4反接烧了能修吗

我能修 拿过来吧

网友E(2018-05-21):
流弊。如果能把图纸发过来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流弊。如果能把图纸发过来就更好了

网友(2018-07-19):
大神就是大神。。。。

网友(2018-12-03):
我有很多坏飞控(都没怎么用的)如需要可以给你

楼主:
都是什么飞控啊?加可以加QQ412118777

网友F:
这个牛。。。。我有个报废CC3D不知道怎么修。。。。。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牛。。。。我有个报废CC3D不知道怎么修。。。。。

初级的飞控已经没啥可修的价值了

网友(2019-07-15):
楼主威武!不知道F3能不能刷APM的固件?

网友:
高大上,变分体陀螺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