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空心杯穿越机的好与坏

楼主(2018-03-22):
刚刚入手一架空心杯100轴距的,这么感觉飞起来就晃晃悠悠晃晃悠悠的,你们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A:
如果你飞自稳模式,一般需要重新调整pid,空心杯的我飞过,还是很好飞的,唯一缺点大概就是需要频繁换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飞自稳模式,一般需要重新调整pid,空心杯的我飞过,还是很好飞的,唯一缺点大概就是需要频繁换电机 ...

默认的pid不靠谱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默认的pid不靠谱吗

现在穿越机都是飞手动为主,所以一般卖家不会给你精心调自稳的,至于说默认的,F3默认参数自稳就没有好飞的时候,很多人穿越坑就是F3飞控,一直觉得手动比自稳好飞,其实很大原因就在于这里。不得不说穿越机手动模式好玩,不过自稳模式好飞是真的。你试着调大p,不断试飞,推杆松杆,测试回中的动作,一直到快速回中还有点振荡,然后调大d值到不抖,就基本上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穿越机都是飞手动为主,所以一般卖家不会给你精心调自稳的,至于说默认的,F3默认参数自稳就没有好飞 ...

D应该怎么调

网友A:
调大d值到不抖,咱俩谁语文没学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大d值到不抖,咱俩谁语文没学好吗

说错了,是i

网友:
i一般不用动,如果发现飞着飞着就往一边偏才需要调整i,一般需要增加i,不过实际经验是太大了也会飘,所以只能尝试,一般不出现这个现象就不用动i

网友:
高手,高手

网友:
2楼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