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ek分电板

楼主(2018-03-22):
在线请大神分解,我的分电板由于12v

和5v短接焊板离得近,手工不行,没办法分离。把摄像头信号线接入如图3接口,把正负从1取电可以不?

楼主:
2已经连在一起没办法分开

网友:
分不开意思就是短路了。那还不烧

网友:
找一根多芯的铜线可以吸锡分开,取电一般1和2的负极都是同的可以取

网友:
我教你吧。。烙铁融锡。。用力往外一吹。就干净了、

网友:
搞一个吸锡器

网友:
往上再加锡,烙铁头往回一撤就开了

网友:
准备一个吸锡器是王道,我最近发现我不能没有它

网友:
拖锡法,一拖就干净

网友:
加热后 用力一甩焊锡就甩掉了

网友:
肯定可以的,只要电压在摄像头允许的范围内就行!!!!!!!!!!!!!

网友:
融化掉,拿着电路板甩开也可以

网友:
吸锡器太霸道了,连我的元件也一起吸走了

网友:
万用表测量下5和12V剩下两个焊盘是否联通,如果不连通的话,说明现在被焊锡联通的原本就是联通的,你只是把表面阻焊漆破坏掉了,焊锡也就无所谓了。。。嗯嗯,如果猜测没错的话。

网友:
猜测这几个焊盘本来就是联通的。所以焊锡也就无所谓了。。

猜测这几个焊盘本来就是联通的。所以焊锡也就无所谓了。。

网友:
楼主锡焊基本功要恶补下哦!

网友A:
用松香水(松香加酒精)然后用一段铜丝就可以把焊锡搞干净,问一下原理图有吗?有一个元件的型号没有搞清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松香水(松香加酒精)然后用一段铜丝就可以把焊锡搞干净,问一下原理图有吗?有一个元件的型号没有搞清楚 ...

没有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