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有刷F3飞控可以用普通接收机?

楼主(2018-03-23):
刚入论坛学习中,小白一个。问一下大家,想买个F3的有刷飞控,但是没有有刷接收机,问一下,普通的遥控器接收机,如天地飞、乐迪的可以用吗?

网友:
接收机还分有刷无刷啊,普通接收机可以用pwm模式

网友:
可以,不过要买一个转换器pwm>ppm

网友:
你要区分的应该是电机和电调,接收机不影响

网友:
有刷版上面好像没有pwm接口,另外有刷版本一般都是小机,肯定要配专门的小接收机啊,不过你说的两个品牌的遥控能买到对应的mini接收机ppm或者sbus接口的

网友:
弄个PPM编码器。不过不建议。太占地方。太重。直接用迷你的PPM接收机吧。再说。空心杯载重本来就不怎样。而且属于mini型。加PPM编码器累赘。。何必

网友:
有刷版上一般没pwm口,非得用pwm也可以从mcu上飞线出来

楼主:
谢谢大家,第一次玩,真是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