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时间计算

楼主(2018-03-23):
各位模友,你们好。本人近期瞎逛时找到一网址,说是可以根据自己的设备参数计算出相应的悬停时间,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所以还请大家帮忙斟酌一下
http://www.modouwo.com/AMoDouWo/QC.html

这是它计算出来的,感觉有点悬

网友:
几年前了,魔豆网

楼主:

各位模友,你们好。本人近期瞎逛时找到一网址,说是可以根据自己的设备参数计算出相应的悬停时间,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所以还请大家帮忙斟酌一下
http://www.modouwo.com/AMoDouWo/QC.html
是计算出来的,感觉有点假

网友A:
这种计算方法理论上没有问题,只要电机力效表与你实际使用的相符,电池放电能达标一般没问题。

实际影响准确的有三处

1.如果所用桨与电机力效表用的桨质量不同可能会导致力效表不准

2。一般我们是靠电池电压低于多少判断电池没电了,这个电压为了安全至少也会设置到3.6,如果电池内阻大的话往往刚释放一般的电量,所以电池容量计算的时候就不准确了,甚至续航会和理论值差一倍,所以容量这块要根据实际可以放出的容量算而不是电池标的那个数据

3.其它设备的功耗虽然不高,但是图传是个耗电大户,虽然和电机比很小,但是也是个影响续航的因素,不能不考虑进来。

你的截图都看不太清,所以我不清楚我说的这三点是否有些里面已经考虑进去了,反正其实所有结果考虑全面的话是可以计算出悬停时间的。当然是理想时间,pid调的不好或者有风之类的还是会增加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计算方法理论上没有问题,只要电机力效表与你实际使用的相符,电池放电能达标一般没问题。

实际影响准 ...

嗯嗯,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嗯,学习了,谢谢

本来图片很清晰的,不知道为啥发上来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