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我买了F4V3的飞控,驱动的求助

楼主(2018-03-23):
F4飞控的驱动安装不了,只要是和F4的驱动有关的都安装不了,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把安全软件全部关了试试,或者驱动精灵来检测安装,再不行那就换电脑或者重装系统吧~

网友:
去隔壁论坛找DFU的帖子,几分钟就装上了,再看看KZ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