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干扰问题

楼主(2018-03-23):
模友们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富斯i6遥控器通道用完了,但想弄一个投放器,就用这个mc6的,不知道回不回干扰,求大师解答

网友:
用完了当然选择刷成10通道的

网友:
一般短距离没啥问题,干扰肯定有,你得实际测试下

网友:
FSi6设计的时候是抗干扰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
FSi6可以刷固件,刷写完成就变成10通道的了,论坛上就有教程,很简单。

网友:
十通道都用完了吗

楼主:
那是6通道的,用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