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OMNIBUS F4 V3 飞控与接收机的连接

楼主(2018-03-24):
大家好:刚购买了OMNIBUS F4 V3飞控,用的是sbus接收机。看了泡泡教师的视频N次,用的是BF3.2.2固件,页面和泡泡老师的不太一样,所以不太明白。在调参中,打遥控器,页面中的接收机滑条就是不动。帮忙看一下原因吧。

OMNIBUS F4 V3 飞控与接收机的连接 飞控,遥控器,接收机,固件,大家好 作者:tangri4 6208 OMNIBUS F4 V3 飞控与接收机的连接 飞控,遥控器,接收机,固件,大家好 作者:tangri4 4058 OMNIBUS F4 V3 飞控与接收机的连接 飞控,遥控器,接收机,固件,大家好 作者:tangri4 776

楼主:
第一图中的  1  ,选择的是sBUS接收机,2  应当选择什么?第二张图中UART1选择哪个?

楼主:
飞控接电脑后,飞控板上蓝灯,一直在闪,对不?

网友A:
飞控板上有一个地方需要短接,三个焊点短接sbus或者p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板上有一个地方需要短接,三个焊点短接sbus或者ppm。

看泡泡老师的视频,没有提到短接,我短接目看看吧。非常感谢您!

网友:
客气,我开始也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如果是sbus接收机,1图选sbus,两个都是sbus
然后二图,看你接的哪个串口,就把哪个串口后面的串行数字接收机打开。

网友B:
你好:
  你需要打開UART6.因為OMNIBUS F4 V3飛控板.串行数字接收机打开.如果無打開.你的接受機沒有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你需要打開UART6.因為OMNIBUS F4 V3飛控板.串行数字接收机打开.如果無打開.你的接受機沒有動作. ...

非常感谢,的确应打开6口。成功连上。

网友(2018-04-26):
兄弟我也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你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原来用的天地飞9的控,后来FUTABA18SZ控,都不行。最后改用乐迪AT9S控,才行。是控的问题。马上解锁了。

网友:
飞控上焊点的也要短接一下

网友(2018-11-14):
越狱了欧洲我来咯

网友:
F4 V3飞控最大可以支持多大的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