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右后电机问题

楼主(2018-03-24):
请问各位大神我的空心杯小四轴飞起来往右跑,经过判断右后电机右平移就停止不转了。求助!!

网友A:
该换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换电机了

是该换电机了,呵呵

网友:
只能换电机试试,空心杯又正反转的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