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教泡泡老师

楼主(2018-03-24):
乐迪AT9s遥控加上曾程和不加曾程飞行距离都差不多呢求教。谢谢

网友:
你想飞多远

网友:
换900 或者433 系统
2.4 放大效果没上面2个好

网友:
请问楼主你at9s的原装天线怎么拆下来的?我也想改装呢,你可以试试枫叶的天线。

网友:
可能跟环境有关。

网友:
也要调好电线角度吧

网友:
果断上R9M或者Crossfire

网友:
改装没到位吧  我也用过这锐鹰功放  本来只能700米的地方  装上能飞3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