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的增程距离超过2.4g.频率越低绕射越好越远。

楼主(2018-03-24):
那么72mhz不是更低吗?为什么增程不用呢?请高手解答。谢谢抬头的问题请指教多谢

网友:
频率越低数据传输速度越慢,而且某些频段容易受到干扰。72mhz的遥控器也是有的,不过已经被淘汰了。

楼主:
楼上朋友,72使用的人不多呀!应该没什么干扰吧!是否加大它的功率会比433更远呢?不懂

网友:
绕射更强。但是带宽不足。其实频率低容易干扰。

楼主:
谢谢回复,有点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朋友,72使用的人不多呀!应该没什么干扰吧!是否加大它的功率会比433更远呢?不懂

你不怕受到广播频段的干扰吗?

网友:
2.4G遥控器目前已经很成熟了,各种抗干扰技术和跳频技术。路由器什么的很难干扰了。5个遥控器一起拿着一起飞都没有发现干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怕受到广播频段的干扰吗?

原来如此啊

网友B:
72MHZ的带宽应该是够的,调频广播电台播放音乐都可以,没理由遥控器信号的带宽会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72MHZ的带宽应该是够的,调频广播电台播放音乐都可以,没理由遥控器信号的带宽会不足

带宽包括每秒速度啊。单车道高速跟8车道高速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
还要考虑
天线大小
电调马达低频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72MHZ的带宽应该是够的,调频广播电台播放音乐都可以,没理由遥控器信号的带宽会不足

然后就被电台的信号干扰了

网友:
民航飞机与地面塔台语音通信就是VHF,120MHz频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