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攻飞控空中绕圈

楼主(2018-03-24):
各位大神,最近装了台六轴,用的拓攻t1pro飞控,姿态模式起飞,空中切gps,飞机就开始绕圈,拔掉一个gps,飞一会都好着,飞几个架次又开始绕圈了,都做过校准了。

网友A:
我靠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靠同样的问题

你用的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靠同样的问题

解决了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飞控

我用的是拓攻T1a还没有解决

网友B:
是不是罗盘和GPS指向误差太大?

网友C:
gps是否架高   有没有远离电池和电源线多的地方。gps模块里面有磁罗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罗盘和GPS指向误差太大?

解决了  gps问题,厂家从新发了两个gps,装上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是否架高   有没有远离电池和电源线多的地方。gps模块里面有磁罗盘的

解决了,厂家从新发了两个gps,解决了

网友(2018-10-18):
有这个钱还不如买大疆飞控了,拓攻飞控价格高,性能一般般。

网友:
现在拓攻全新的一套800.00-900.00块钱就是大疆NAZA V2价格了。

网友(2019-01-17):
拓攻从T1就有这个问题,姿态切换gps就有这个情况,问客户就回说你遥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