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690机架,大疆3510电机,好盈铂金30A电调,起飞时有点左高右低,怎么破?

楼主(2018-03-24):
六轴690机架,大疆3510电机,好盈铂金30A电调,起飞时有点左高右低,怎么破?离地后基本没有问题,有人说离地行就没有问题,但是我的650四轴就没有这种问题,离地很稳,基本是平稳离地的。做过水平校准,没有什么效果。

网友A:
看看重心在不在最中间

网友:
只是起飞时与地面有比较,高了之后感觉平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重心在不在最中间

重心最多前后有点偏一些,左右肯定不会差。前后因为要挂云台,现在还没有装上去

网友:
电调校准好没!

网友:
¥m2Vw0ohNRWu¥

网友:
小朋友很可爱

网友:
一:)机架平衡性。
二:-(电调油门校准
三:)电机水平问题,
四:)飞控是否水平。

网友B(2018-06-13):
这个能飞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能飞几分钟?

6A 4500杂牌电池12分钟多点,自动调参都完不成,郁闷,换好的电池应该会久点,没时间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