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US与DSMX孰胜孰劣

楼主(2018-03-24):
最近一直在玩穿越,比较在意接收机信号,不知道sbus与dsmx信号谁会更好,另外dsm2信号串行7个通道信号,那dsmx信号最多可以包含几个通道的信号呢?

网友A:
2个不是一类东西 不能比
Sbus 是接收机到飞控的协议
DSMX 是遥控器到接收机的协议
下面2大类

  • PWM (universal)
  • PPM (universal)
  • PCM (universal)
  • SBUS (Futaba, Frsky)
  • IBUS (Flysky)
  • XBUS (JR)
  • MSP (Multiwii)
  • SUMD (Graupner)
  • SUMH (Graupner)
  • CRSF – Crossfire (TBS)

遥控器到接收机协议

  • FPort (Frsky)
  • D8 (Frsky)
  • D16 (Frsky)
  • LR12 (Frsky)
  • DSM (Spektrum)
  • DSM2 (Spektrum)
  • DSMX (Spektrum)
  • AFHDS (Flysky)
  • AFHDS 2A (Flysky)
  • A-FHSS (Hitec)
  • FASST (Futaba)
  • Hi-Sky (Deviation)

DSMX宣称能到20通道 DSMX接收机到飞控应该是串口协议 叫Spektrum1024应该
Spektrum1024 和sbus 没太大区别 都是串口协议
但是sbus的接收机明显便宜很多

楼主:
DSMX不仅是控到接收机的协议,也是一种接收机输出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不是一类东西 不能比
Sbus 是接收机到飞控的协议
DSMX 是遥控器到接收机的协议

DSMX的接收机普遍在3,4十块左右,你看看sbus的这么便宜的都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DSMX的接收机普遍在3,4十块左右,你看看sbus的这么便宜的都少

我是拿Spektrum正版发射和接受和frksy 或者flysky或者乐迪这类比
当然你也可以拿正版Spektrum和正版futaba比

被Spektrum狠狠坑过 正版价格的控 盗版接收器 再也不入地平线的坑

网友:
sbus是最为流通的 速度最快的一种

网友(2018-06-03):
哪种协议只要公开了,副厂便宜的接收机就会有了。电子原件价格不高,只要知道协议自己就可以做出比原厂更好的接收机。

网友:
Sbus 是接收机到飞控的协议